关于模拟模块的睡眠

楼主(2008-06-24):
请教,如何设置实现模拟睡眠,进而达到完全睡眠模式啊,我试过用m8c_sleep,结果好像只能实现CPU睡眠。如果想达到无需定时中断方式开启,只通过复位才能退出的休眠模式,应如何设置,还有功耗是多少啊?

网友A:
设置模拟模拟模块的电源到Powere_off

m8c_sleep将关掉所有的数字系统,模拟部分要设置模拟模块的电源到Powere_off或调用XXX_Stop()函数.XXX为使用的模拟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