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用型异步发送器(TX8)的软件实现

楼主(2008-06-26):
我看了相关的应用手册,发现有软件实现TX8功能的介绍,具俺现在了解它与用户模块实现TX8的区别只是在启用时不用设置参数,再就是没看到汇编格式的API函数 呵呵

就应用来说,如果模块资源有限,是采用软件实现好还是动态重配更合适呢

麻烦大侠对比详细说明这两种实现TX8的方式的异同、相对优势及应用建言,先谢啦!

楼主:
再加一个问题

关于CY8C21434  用于ISSP的P1[1]SCLK和P1[0]SDATA:

通过阅读应用手册俺得知——这两个管脚最好不用于CapSense的输入,不知可否用于其它功能比如LED的控制?此时在应用时需注意什么问题吗?谢谢!

网友A:
软件实现省模块,用户模块实现省Flash。

软件实现TX8功能与用户模块实现TX8的区别只是:
软件实现省模块,用户模块实现省Flash。

网友A:
应用时需注意不要影响编程

用于ISSP的P1[1]SCLK和P1[0]SDATA:
这两个管脚最好不用于CapSense的输入,可以用于其它功能比如LED的控制。此时应用时需注意不要影响编程。因为21434是小封装,常常是先贴在板子上再用ISSP编程。

楼主:
谢谢

谢谢,我发现软件实现TX8的波特率只跟系统时钟频率相关,对吗?

这样波特率的设置就不太灵活喽  是否?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