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3215-DK之问题请教

楼主(2008-06-30):
  请问CY3215-DK的开发工具仿真头是29XXX的可以仿CY8C24423的吗

网友A:
CY3215-DK的开发工具仿真头是29XXX不可以仿CY8C24423的芯片

要用CY8C24000的芯片

楼主:
要用CY8C24000的芯片

是要更换CY8C24000的仿真头吗,

网友A:
理论上是这样

29包括24所有的资源,如果你用29开发,只要所用的资源不超出24的范围,开发是一样的,开发好以后再克隆到24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