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加芯片加密中的 flashsecurity.txt 的F

楼主(2008-06-30):
; W: Full (Write protected)
; R: Field Upgrade (Read protected)
; U: Unprotected
; F: Factory

请大家帮忙, 加密设置中的F是如何用。

网友A:
F也是读保护

F也是读保护。和R的区别是:设R,从外部就不能写了,而设F从外部还可以写。所以F的保护程度要比R差一些。但比U好一写。

楼主:
好版主谢谢

谢谢版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