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SD-保护电极的应用

楼主(2008-07-01):
我对CSD保护电极的理解是,它可替代通常设计中与传感器相邻的接地层。请问大侠我的理解 对吗?

另外,按钮下方的铺铜层可与传感器相邻的接地层同时连接到保护电极吗?最佳方案是什么呢?因为我所面对应用的工作环境很恶劣。

其次,应用手册AN2398 PCB布局中Guard Sensor具体应用原理可否给俺解释一下。

偶是菜鸟,麻烦大侠啦!谢谢哦!

网友A:
差不多

按钮被一个保护电极平板所覆盖。作为一种替代方法,保护电极可以位于对面的印刷电路板层,
包括按钮下方的铺铜层。在这种情况下,建议采用一种网格铺铜形式,并让填充率达到约30%至40%。这
种情况下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接地层

网友B:
Guard Sensor用于防止大面积的水和水流喷射产生误触发

Guard Sensor用于防止大面积的水和水流喷射产生误触发。它作为一个环形的感应器,在工作时和其他按键感应器一起扫描。当它被触发了,就停止其他按键感应器的状态判断。

楼主:
谢谢两位

谢谢两位

回2楼:正是CSD数据手册中的这句“按钮被一个保护电极平板所覆盖。”中“覆盖”一词把俺给整晕了  呵呵

是俺咬文嚼字,还是本身有语法问题呢,此处用“环绕”是否更恰当啊 嘿嘿

查看了原文件也是“覆盖”这个味,为了技术的严谨所以俺发问了。。。。

如果这样直接说:“保护电极的使用等同与替代常规设计中的接地层”多明确啊,我说的对吧  呵呵

网友B:
不完全对!

保护电极的使用并不能等同与替代常规设计中的接地层。有人在设计中把它代替接地层并大面积铺设,结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...

楼主:
有点迷糊了

有点迷糊了 呵呵

看了CYPRESS网站上的应用——Controller with Scrollwheel Buttons Proximity CSD   的PCB布局图,有点晕了  怎么是这样一种布局?是08年3月21日发布的这个文件,应是最新应用方案吧?是不是最佳应用方案呢?俺现在只关注按键。。。。

回PSoC_Rock大侠:“保护电极的使用并不能等同与替代常规设计中的接地层。有人在设计中把它代替接地层并大面积铺设,结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...”给指点迷津吧,别...啦  哈哈

麻烦讲通俗点、具体点,俺理解能力不咋强

Thanks!

楼主:
顶一下

顶顶顶!!!

请高手回答下俺的问题吧。。。

楼主:
另 关于NO LOAD

CYPRESS 网站下载的评估板图纸文件中电阻的阻值标称为 "NO LOAD",是什么意思?0欧电阻吗?不记得有这个定义啊?

5楼:“保护电极的使用并不能等同与替代常规设计中的接地层。有人在设计中把它代替接地层并大面积铺设,结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...”你所说的代替大面积的铺设,是不是指也代替了与SENSOR不相关的接地了啊?相关的详细资料俺没找到,若有具体的应用或经验不妨分享一下吧。。。

网友B:
保护电极用于防止小水滴产生误触发

Jieruida:

保护电极紧靠感应按键,用于防止小水滴产生误触发,也防止水膜使某些关键参数出现异常。但不等于在所有的情况可以大面积铺设代替铺地,它不是铺地,也不能代替地的作用。

至于意想不到的问题,是有一个故事的。不妨与你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
国内一家著名生产洗衣机的厂家使用这个方案,在设计时使用了保护电极大面积铺设代替地,结果所有的功能都OK,但在最后测试时不小心发现当手掌碰到非感应按键区域时,原来能正常触摸感应的按键都变得不能感应了。而且怎么检查都找不到原因。最后当然是Cypress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但愿你在设计时运气不会那么差碰到类似这种该死的问题。;-)

PSoC_Ro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