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 IO口方向的指令设置问题

楼主(2008-07-01):
  请介绍下几个IO口寄存器的作用.
PRT0DR     ;作用?
PRT0IE     ;作用?
PRT0GS     ;作用?
PRT0DM2    ;作用?
     如果我在程序改变IO口的方向是否和普通的MCU一样操作

网友A:
回楼上

PRT0DR     ;端口0数据寄存器
PRT0IE     ;端口0中断允许寄存器
PRT0GS     ;端口路由寄存器,它确定端口0上的某个I/O口是否要路由到内部的模块上.如果不,则这个端口作为普通的I/O口使用。
PRT0DMx    ;端口0驱动模式寄存器
     如果你在程序改变IO口的方向时,可以和普通的MCU一样操作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PSoC_Rock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