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sense能否用中断做?另外关于矩阵键盘的一个讨论

楼主(2008-07-02):
看了一下boot.asm,关于capsense的中断一共有三个:
_CSD_CMP0_ISR
_CSD_CMP_ISR_
CSD_CNT_ISR
应该是用数字模块的_CSD_CNT_ISR吧?可是触发中断的条件是什么?
关于中断的说明手册上讲得很不详细,希望高手给予解答
另外就是capsense做矩阵键盘灵敏度下降特别厉害,不知道各位
用过psoc的工程师有没有相关经验分享一下

网友A:
正在研究这个问题
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哪位大侠帮忙指点迷津

楼主:
貌似矩阵键盘不适用于厚覆盖层的条件下

如果各位的覆盖层超过1mm,建议不要用矩阵来做了。换个IO多些的片子吧。
没办法...

网友B:
_CSD_CNT_ISR中断的触发条件是:8位定时器CNT溢出.

_CSD_CNT_ISR中断的触发条件是:8位定时器CNT溢出.

网友B:
3楼不要说得那么绝对嘛

如果覆盖层超过1mm就真的不行了嘛?灵敏度还可以再调高嘛...

楼主:
可以试验一下,有成功的朋友请分享...

灵敏度即使再高,也很难啊...

网友B:
可以告诉你的CSD模块参数设置吗?

可以告诉你的CSD模块参数设置吗?尤其是Resolution,Vref和scan speed。还有你的Rb选多大?

楼主:
参数如下

resoultion=15(试过16),Vref=2,scan speed=normal,Rb=2.2K

网友B:
提高分辩率还有可能

提高分辩率还有可能通过下面的方法来实现:
1. 减少Vref到1或2;
2. 调整Rb从1K~10K,找到一个Rb使Raw Count最大.
但如果Raw Count暴了,就要将resoultion改16。
有兴趣可以再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