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有没有可DIY的下载线?

楼主(2008-07-11):
谢谢推荐一个

网友A:
请使用CY3210-MiniProg下载程序

请使用CY3210-MiniProg下载程序.

网友B:
可以自己用27443做一个

可以自己用27443做一个,CY网站上有详细的APP NOTE,很简单。当然是自己用的,和CY的ISSP应用程序不会兼容。

网友C(2008-08-11):
用bootloader

用bootloader, 你可以用RS232下载。

网友D:
用bootloader

bootloader怎么烧进去呀,不是还得用CY3210-MiniProg下载吗?

楼主:
谢谢,已经搞定

网友E:
simon21ic

请问 simon21ic
 可以把你搞定的拿出来分享一下吗  ?

楼主:
未得到授权

测试过的芯片只有一种(我拿不到样片)
开源的Cypress工具没有先例,所以没有授权的话,偶不敢公开,怕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