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看PSoC CapSense触摸感应的防水效果

楼主(2008-07-15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请再看PSoC CapSense触摸感应的防水效果

网友A:
太酷了!第二张图片的意思是“即使用水柱冲洗也不会有误

网友A:
楼主能否给个中文说明?

楼主:
是的,无论是水水柱冲洗或是浸在水里也不会有误动作

网友B:
绝缘层用的多厚?

具体实验参数能否给出?我们在应用中发现如果绝缘层超过3mm的话,提高灵敏度会造成很明显的误动作,另外就是功耗问题,以上实验是psoc没有开休眠定时
全速运行吧?能否公布一下其功耗?现在我们做300ms唤醒扫描按键1次,如果再
慢就不合适了,但是很难达到理想的灵敏度和信噪比,正在尝试调整匹配电阻

楼主:
功耗与多种因素有关

功耗与电源电压,系统时钟和CPU时钟的频率,CSD扫描的周期,sleep时间的长短,PSoC模拟和数字资源使用的多少等都有关.不知道你希望的功耗是多少?

楼主:
灵敏度还与感应键的大小、覆盖物的材料和厚度、PCB的布板

网友C:
楼主可否把PCB布局图贴上来分享一下

楼主可否把PCB布局图贴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,也让俺开开眼长长见识 呵呵

网友B:
说说我们的应用

我们感应键是直径12mm的园形焊盘,覆盖物厚度4mm~6mm,功耗当然越低越好了
如果做到人手触摸相对比较灵敏,基本上一秒钟需要采样3次左右,sleeptimer采用8Hz频率,系统3.3V供电,采用24Mhz频率,CPU8分频。扫描速度选择slow
请斑竹分析分析。如果在灵敏可靠的前提下,水对CSD是没有任何影响的!这点的确做得很好了。另外在比较高分辨率下,误码率就大大提高了,太灵敏也不行
所以解决以下几个矛盾,psoc的电容方案就基本成熟了!
1.功耗
2.灵敏度
3.响应时间
4.信噪比
5.软件滤波处理(可由官方给出)

楼主:
10楼有应用,确实是尝试CapSense触摸感应的好机会

请问10楼为什么说:

在比较高分辨率下,误码率就大大提高了,太灵敏也不行  ?

覆盖物的材料是什么?用什么胶粘剂将覆盖物和PCB紧密地粘起来?

多少个按键?究竟功耗为多少是理想的?是单芯片系统还是多芯片系统?...

网友B:
那就说说

作为按键,就是人机接口了,不管是手机键盘还是其他设备,按键板不可能
做得很大,也就决定了按键之间距离并不很大,所以如果加大采样的分辨率
当有手指过来时,可能同时两个或两个以上按键都采集到信号了,而采样时间
又不能太慢(太慢容易丢数),那么就会造成误动作了!覆盖物用的亚克力
胶粘不可靠,所以打算从机械结构上想办法了。按键我们的数目比较多,达到
25个。功耗当然越低越好,超过2mA就不合适了。由于psoc可以当MCU用,因此
可以将系统静态功耗降到最低(控制LDO系统),但就是解决psoc本身功耗的
问题了,按我做的最低也要到4mA多,这个功耗对于长时间待机的设备来说真的
有点大了

楼主:
通过Sleep方式降低功耗

在待机状态可以通过Sleep方式降低功耗,CY8C21X34在Sleep时只有5uA ,在1/8秒的间隔扫描一次,平均功耗应该可以降到2mA以下.

请问25个键用了多少IO口?

楼主:
响应时间

CSD一般扫描一个键的时间是500uS,当然,这个时间与分辨率、扫描速度等参数有关。

网友D(2011-05-03):
虽然是老铁子,但还是很值得一看

网友E(2011-07-14):
看看,初学者,看皮毛、、、、

网友F:
重新温习一下

网友G:
防水的用在什么行业啊?

网友H(2012-05-25):
专业的触摸按键设计商:www.nbquansheng.com

网友I:
有用收着

网友J(2013-10-25):
看是看到了。。没有资料也白看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