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用过AMUX模块

楼主(2008-07-25):
这个模块datasheet上说,可以把四路AD连到一个PGA上去.我实践了下,发现这四路间好象干扰很严重,有没有人用过,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A:
我没碰到啊?

我用了AMUX8,分别采样电压电流,没有发现很严重的干扰。你的输入信号是?

网友:
我的干扰解决了

我用他连接PGA和ADC12模块,实现三路AD采样,开始也是相互干扰很大,后来我加了比较长的延时,解决了这个问题,后来考虑,觉得是ad转换的太慢了,虽然以连到另一路输入,但转换出来的书据还是上一路输入的。

网友B:
减少相互干扰的方法

减少相互干扰的方法是在切换通道之前Stop_AD,在切换通道之后再Start_AD.

楼主:
回2楼

是VEX传感器的输入,应该是电压的。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,问题解决

半夜看到3楼4楼的办法,赶紧试了下:3楼的办法没解决这个问题,反而问题更多了,比如液晶现实的延时,而且AD转化的时候,已经有个判断语句while (ADCINC12_1_fIsDataAvailable() == 0);了,所以延时在这里已经被考虑进来了。4楼的方法彻底解决了我的问题,很赞啊,非常感谢4楼~~~也谢谢2、3楼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