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UART的使用

楼主(2008-07-29):
最近根据PSOC的uart的datasheet的实例程序下载到CY8 29466的板子上和电脑通信,发现没有成功。不知道有谁用过,需要注意些什么?是不是电脑端用串口通信软件就行了的?谢谢各位啊~

网友A:
两边的波特率一致吗?

楼主:
设好了

设定成一样的,能发送,但是接受软件显示出来的是乱码。
CTS和RTS需要连吗?

网友B:

PSoC_Rock:

您到底自己做过些什么东西?这样的支持也太差的吧。

已经发出乱码了,那当然非常可能就是波特率的问题,关键是如何正确配置?!应该注意什么?

LZ:

CTS和RTS不需要的。接收软件能显示出来乱码,证明有东西发出,估计是你29466中UART的时钟配置有问题。

正确的UART的时钟应该是UART的BPS的8倍,这个在用户模块中已经说明的。

PSoC的系统时钟为24M或12M,你要正确计算和使用V1、V2、V3的分频,得到标准的频率。

如果使用芯片内部时钟,你只能得到准确的标准4800bps,其它不行了,有误差。

如使用4800bps,那么UART的时钟应该为38400。24000000/38400 = 625,即需要625的分频。设置V1=24M(系统时钟)/5 = 4.8M,V3 = V1/125 = 4.8M/125 = 38400。将V3的输出作为UART的时钟。

如果你的应用中,UART需要使用其它的标准波特率,只能使用外部挂11.0592晶体的方式,产生合适的系统时钟供UART使用了。

网友C:
哈哈~~~学生俺又赶上马老师的夜校课了~~~

多日不见,万分思念~~~

楼主:
感谢4楼

果然是时钟问题,谢谢啊,现在已经解决了,^_^。

网友C:
哈哈~~~6楼有福气,马潮教授授课~~~

楼主:
原来是马潮教授

失敬失敬。。。

网友A:
感谢马潮教授 主动 出手相助

感谢马潮教授 主动 出手相助。

PSoC论坛本身是一个平台,让众多爱好PSoC的朋友学习交流,分享使用PSoC的经验和体会。Cypress也会尽力提供帮助。

马潮教授这样的高人经常光顾PSoC论坛,给这个论坛增添了许多的生气,活跃了气氛。

对于我们不能回答马潮教授高人的一些问题,还请马大人多多包涵。

网友D(2008-09-10):
关于URAT使用

您好,我也是用的这款芯片,我是用AD,再经过串口输出,我按照上面设置串口,但是输出的波形还是不正确,请问是不是还需要注意些什么?谢谢!

楼主:
什么叫 用AD,再经过串口输出?

是不是把AD采样的值再用串口把数据输出?
我用的串口是直接把数据输到串口助手那个软件里的。
在psoc芯片里需要设置几个参数:
1.时钟,以及两边的波特率是否相同,具体参见4楼。而且你需要用counter8的分频输出作为uarttx的时钟,这个需要在devise editor里设置
2.uart参数里的command terminator是表示传输终止符,参数13表示回车;Param_delimiter表示两个参数之间的间隔符,参数32表示空格;你发送的数据最好按照这个格式,而且需要程序配合。
我是参照uart datasheet上的示例程序自己写的,最后在芯片上实现了。

网友D:
AD,串口

对,我写错字了,是把AD转换的结果用串口输出。
谢谢,我试试!

网友E:
这么晚

马老师,03:25还工作,保重身体呀,谢谢对PSoC的支持!

网友F:
搞这一行的是不是都有熬夜的习惯啊?

搞这一行的是不是都有熬夜的习惯啊?是不是都有晚上感觉要思路清晰一些?是不是晚上都不会被打扰一些的缘故?

网友G:
早了还真睡不着

本质上讲是为了生计,嘿嘿

不过生活充实些才会更有意义;晚上的确安静,适于咱这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