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数据采集方案

楼主(2008-08-01):
我想实现一个实时多路数据采集,AD采集数据后进行缓存,对数据进行滤波处理,然后将采集的数据传输到USB MASS Storage中。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PS
oC啊

网友A:
多路是多少路?

多路是多少路?
对AD的速度和分辨率有什么要求?

滤波处理是PSoC的强项,做一个多阶的低通是很容易的.

楼主:
8路

分辨率是16位 并行16位数据输出,采样率是200kSPS

网友A:
PSoC目前做不到8路16位分辨率200KSPS

楼主:
谢谢

谢谢,那有没有支持以太网接口的PSoC?

网友A:
Cypress有以太网物理层芯片,但目前没有支持以太网接口的PSo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