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USB

楼主(2008-08-01):
知道CYPRESS 公司是从USB开始的,好像cypress的usb市场占有率蛮高的,也有了Wireless USB,但是为什么CYPRESS的WUSB只有62.5的带宽?我看到STACCATO
WISAIR 等公司用到UWB技术,带宽可以很高啊,采用的调制技术不同么?

网友A:
搂主从哪里看到的信息?

wirelessusb可以做到1M呀!

楼主:
但是采用UWB技术的人家号称可以做到480M啊

http://www.alereon.com/products/chipsets/

网友B:
貌似UWB和USB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

UWB是超宽带的意思,最早用于雷达领域,可以用于高速数据传输、生命探测系统等应用的无线传输标准

usb只是串行传输标准的一种,如果把usb与uwb坐到一起,应该也可以很快

楼主:
说的就是两者的结合啊

很多公司把两者结合
Alereon Staccato都有产品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