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口唤醒睡眠的问题

楼主(2008-08-05):
我设置了两个IO口的中断用来唤醒睡眠,现在可以用一个IO口唤醒睡眠,可是另外一个IO口中断不能唤醒睡眠,两个IO口设置模式为 PULL DOWN 中断类型是:rising edge.  不知道什么原因?要设置中断优先级吗?怎么设置啊?请各位指教!

网友A:
PSoC所有的IO口共享一个IO口中断

所以不同的IO口之间没有优先级.
如果一个IO口可以唤醒睡眠,另一个IO只要设置得和它一样就可以了.

楼主:
谢谢了!问题已经解决

谢谢了,问题已经解决!是IO口接触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