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 designer 不支持nop。

楼主(2008-08-07):
PSoC designer 不支持_nop_,如果在头文件中加入#include<intrins.h>    ,会显示出错,在Designer的库函数里不包括这个库,我把intrins.h文件放入X:Program FilesCypress MicroSystemsPSoC Designer oolsinclude文件夹内,结果在generate application时显示对话框,提示出错。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支持nop语句,我在用PSoC编写18b20e程序时遇到上述问题,很无奈。怎么解决

网友A:
关注中

如果需要延时的话,非要用nop吗?可以用其他方式吗?

网友B:
在C里加:

asm("nop");

楼主:
回复3楼:designer的局限性

首先谢谢三楼的回复,不过又产生两个问题,第一,是不是所有的汇编都可以这么嵌入到C语言中,这么用会额外增加多少个晶振周期,第二,3楼给的这个方法,是不是说明designer(我用的是4.4版本)不支持本身自带库以外的库函数,若我们要用到一些自带库中没有的库函数,如intrins.h,该如何做呢?

网友B:
所有的汇编都可以这么嵌入到C语言中

如果你不怕麻烦和带来其它风险。

只要你的库函数或它的最底层函数是用M8C的汇编写的,Designer都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