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端数码相框的遥控器方案的需求

楼主(2008-08-08):
目前在设计一款高端数码相框的遥控器,想了解一下Cypress的Wireless USB方案。
鉴于此款数码相框用在酒店和商场等公共场所,所以IrDA无线技术存在一些约束和限制,所以想用Wireless USB方案来代替!
Cypress是否有成熟的方案使用?
发送端和接收端的芯片型号是什么?
接收端和数码相框(ARM核)通过什么总线连接?是否有SPI总线?

网友A:
找对人了

Cypress WUSB 正合适。Windows Vista和TV遥控器都有成熟产品。如果是公共场所使用,可以再考虑CapSense触摸按键,因为机械按键很容易损坏,维护成本太高。数码像框的控制按键数量应在十个以内,建议考虑CapSense Express。

网友B:
具体方案和芯片型号

Cypress有成熟的无线遥控器方案。为了节约成本,不同方案、不同系统所用的芯片也不相同。就发射端来说,如果你需要的按键不超过30个,只用一颗CYRF69103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用CapSense触摸按键就需要再加一颗芯片来支持触摸按键。具体芯片型号根据你需要的按键多少也各不相同。比如说你需要十个按键,就可以选用CY8C201A0。

至于接收端,你可以选用支持I2C总线的CYRF69213,一颗芯片就搞定。其实I2C更普遍、更好用,相信你用的数码相框主芯片也一定支持I2C。如果要用SPI总线和数码相框主芯片通讯,芯片相对就要贵些。

总的来说要根据你的具体要求才能从Cypress的一系列芯片中选出一个合适的搭配。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、详细要求等发到support_china@cypress.com以便进一步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