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问题!

楼主(2008-08-12):
我关注PSOC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使用PSOC express来编程,但是我发现大家对PSOC express的讨论都非常少,是不是PSOC express还不成熟?应用还不广泛?

网友A:
PSOC express

PSOC express适合专家型应用,就是说,不太懂编程,但是系统设计能力很强的人。例如一些自动系统、反馈系统等,基于状态机设计。这些人懂得如何设计系统,但是不一定知道如何设置IO口、寄存器等,所以用express很方便。这些专家很少到这个BBS上讨论吧!

网友B:
楼上说得是

我们一般的开发是基于芯片级的开发,PSOC express是基于系统级的开发。
在PSoC Designer5.0已经将二者合二为一,方便用户选择。

楼主:
PSOC express

我觉得PSOC express真的有那么神的话,应该用的人很多的,因为方便。但是很少有人提及!

网友B:
在这个坛子里就有PSOC Express的帖子

只不过你没有注意罢了.

网友C:
我怎么感觉PSOC express只能做表面工作?

比如只做按键和灯,按一下亮一下之类,如果我想按的同时从串口发一串数据出去,好像就必须得用PSoC Designer了吧。又或者串口收到什么数据后让灯亮一下之类。

楼主:
呵呵,6楼,咱同感啊

网友B:
6楼,你说的PSoC Express都可以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