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 寄存器描述

楼主(2008-08-13):
PSOC 寄存器的详细描述,在数据手册里只对器件寄存器的地址进行了列表,并未给出其具体功能,我想得到一份比较详细的寄存器描述手册,以便于写程序,请问我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得到?我用的是21534

网友A:
可以参考TRM啊

http://download.cypress.com.edgesuite.net/design_resources/datasheets/contents/cy8c21534_8.pdf
有比较详细地描述

网友A:
地址是这里
http://download.cypress.com.edgesuite.net/design_resources/technical_reference_manuals/contents/psoc_r__mixed_signal_array_technical_reference_manual__trm__14.pdf

楼主:
谢谢

行,谢谢你啊,可能PSOC的编程不需要具体了解寄存器功能吧?搞不明白数据手册里怎么就不对它进行详细描述

网友B:
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

使用用户的datasheet。

当你所使用的模块资源放好并Generate Application以后,通过点击View/Datasheet可以打开用户的datasheet。从这里可以看到你所使用的所有寄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