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支持CapSense触摸按键和IRDA的cy芯片吗?

楼主(2008-08-18):
如何价格大约多少 零售 和 1K的批量 不要票

按键大约要10个左右!

网友A:
CY当然有支持CapSense触摸按键和IrDA的芯片

CY当然有支持CapSense触摸按键和IrDA的芯片。你可以选CY8C21X34系列,既可以支持触摸按键,又有内置的可编程IrDA模块。具体芯片型号可以根据你具体需要的按键数和GPIO等来选定。

至于价格,你可以将你的联系方式发到support_china@cypress.com,以便CY销售或代理商直接和你联系。

网友B:
CY8C24X94芯片有也是可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