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L倍数

楼主(2008-08-19):
PSOC内部PLL可以通过32.768K晶体锁定内部24M的频率。
不知道这个倍数是否可调,例如我需要内部频率为18M,是否能够实现?

网友A:
内部频率为18M不能够实现

内部系统时钟能够实现6M和24M.CPU时钟可以除1,2,4,8...

楼主:
谢谢回答

看来我要用外部时钟了。

网友A:
内部有VC1,VC2,VC3三个分频器可以使用

VC1的分频系数1~16  源:系统时钟
VC2的分频系数1~16  源:系统时钟,VC1
VC3的分频系数1~256  源:系统时钟,VC1,VC2, 可产生中断。

使用这三个分频器可产生各种各样的频率和时间周期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

这些组合很多,但是无法组成17.743M的频率。
我想,如果能够调整PLL的倍数,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A:
你知道有哪家的MCU或嵌入式芯片可以调PLL的倍数吗?

网友B(2008-11-04):
VC3产生中断 如何使用

如题:
我想用VC3来定时,比如定时1ms,
每次定时到都产生一次中断,
用什么语句来判断VC3产生出中断,
如何编写VC3的ISR,
本来刚上接触PSOC,只需要这个功能,
请大虾们描述得尽量清楚,谢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