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prog无法下载,PROGRAM指示灯不亮

楼主(2008-08-22):
miniprog无法下载,PROGRAM指示灯不亮,点击toggle device power 下载接口那边灯能亮 ,但是点击programmer时那个灯就不亮了,连接下载器是成功的,但在PROGRAMMER 时都是无法获取器件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

在目标板上电的情况下.不要选择 POWER cycle模式,否者就会找成无法获取器件的错误,在 PROGRAMMER找到了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