需要选型手册

楼主(2008-08-22):
列出所有PSoC的型号,封装,Flash和RAM的容量,引脚数等参数。

网友A:
文档最后一页

http://download.cypress.com.edgesuite.net/design_resources/product_brochures/contents/2008_psoc_r__mixed_signal_array_brochure_14.pdf

楼主:
谢谢LS

AN2209不是选型手册吗?
怎么AN2209里的资料还没有LS提供的文档中的资料全面?

另外,Cypress的一些芯片的Datasheet有写奇怪,都没有寄存器中每一位的说明,比如cy8c21534。最近听人说PSoC并不打算在中国大力推广,不知是否是真的?

网友B:
不打算推广我们就不来这儿了。呵呵……

网友B:
最新PSoC选型手册到这里找

https://bbs.21ic.com/cypress/files/SelGuide_021508_HOR.pdf

楼主:
LS的资料在Cypress网站上如何找到啊?

我按照最一般的方法,在Cypress的网站上搜索selection guide,找到的第一个就是AN2209(PSoC Designer(TM) Device Selection Guide - AN2209),但里面的资料不是很全。

网友B:
Cy网站正在做比较大的调整,先用我给的吧,没问题

网友C:
要看寄存器中每一位的说明

在TRM(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)可以看所有PSoC芯片的寄存器的说明.

从PSoC Designer/help/Documentations可以找到TR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