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DIY的PSoC编程工具

楼主(2008-08-26):
由于这个编程器的开发只是使用并分析了Cypress网站提供的3份ISSP编程协议文档(AN2026,AN2026A,AN2026B),所以问了一下Cypress,据说是公开的资料可以使用。
但是由于PSoC没有第三方开源工具,所以不开这个先例,资料暂不公开,以避免麻烦。
目前只测试了一种芯片(我只有这种),并且程序只实现了CLI(多平台支持),以后会使用wxWidgets(也是为了多平台支持)实现一个GUI界面。

支持列表:
CY8C29x66
CY8C27x43
CY8C24x94
CY8C24x23
CY8C24x23A
CY8C22x13
CY8C21x34
CY8C21x23
不支持列表(没有公开算法,也没有芯片测试):
CY7C64215
CY7C603xx
CYWUSB6953

发张图show一下(使用了自动检测芯片型号功能):

楼主:
Ubuntu下的运行结果(没什么差别)

只是注意由于使用了USB接口,所以需要在命令前增加sudo,否则权限不够

网友A:
赞,支持

楼主厉害!呵呵。最好分享一下吧。

楼主:
正在做其他的型号的PSoC的测试

固件代码可以公开(因为很简单,只是实现了底层vector的22bit输出,进入编程模式,检测命令执行完成等公开的时序)。但上位机程序应该最多只能提供可执行文件。虽然没有得到Cypress提供的需要保密的资料,但相信公开上位机程序的话,会被Cypress咔嚓。
等需要支持的一些芯片都测试完成后,如果Cypress不反对,应该会提供DIY需要的资料。如果反对的话,请尽快,我会马上停止测试开发。
确实很多主流的MCU都有不少开源的编程工具,如果万一PSoC不幸能够成为主流的话,相信开源的工具也会越来越多,到时候Cypress要不让公开都难啊。

网友B:
AN44168

CY网上有公开的AN44168,详细讲解了ISSP原理和方法,并且有工程文件源代码下载,是用PSoC对PSoC编程,由于是用C语言写的,理论上移植到其他MCU上也比较简单。不过,很多新型号的PSoC没有公开编程协议,所以自己做一个通用编程器意义不大,还是用原厂提供的比较省心。当然,作为RD研究,是值得鼓励的。

楼主:
并没有参照这个算法

而是从Cypress的资料文档中,重组了编程算法(和Cypress提供的算法不完全一样),功能上也全面很多。
另外,想了解一下,哪些型号没有公开编程协议(目前已经知道的有:cy7c64215,cy7c603xx,cywusb6953)?

网友C:
to simon21ic

simon21ic:

自己踏踏实实的做自己的事吧,不要指望能从这里得到更多的帮助。

楼主:
呵呵

随便问问,并没有任何指望从这里得到任何的一点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