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急求肋

楼主(2008-08-28):
急求助:psoc中的32k时钟可以引到外面来吗?
还有下面这段程序跟DS1302通信错在哪里?
 void main()
{
        M8C_EnableGInt ;
       SPIM_1_Start(SPIM_1_SPIM_MODE_0|SPIM_1_SPIM_MSB_FIRST);
    SPIM_1_EnableInt();
    commed=0xBE;
    data=0x59;
    SPIM_1_SendTxData(commed);
    SPIM_1_SendTxData(data);
}

网友A:
一点建议

建议把
M8C_EnableGInt ;
SPIM_1_Start(SPIM_1_SPIM_MODE_0|SPIM_1_SPIM_MSB_FIRST);
SPIM_1_EnableInt();
放在初始化程序中,不必在主程序多次执行;你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