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使用CY8C201A0系列芯片实现I/O扩展

楼主(2008-09-02):
   我在使用CY8C201A0的一个项目中,遇到I/O扩展的问题。
   我想通过i2c来直接控制PSOC配置好的输出端口。
   其试验过程如下:
   1、利用EXPRESS配置好PSOC的输出端口,强输出--逻辑电平。并在这个端口上串联一个LED和电阻到地。
   2、利用USB-Bridge通过i2c直接向PSOC的子地址04(或05)中对应端口的位置1写进去,写操作返回成功(寄存器04和05是端口输出寄存器,是只写的)
    结果:端口的LED没有任何变化,电平一直为低。
    我曾怀疑i2c没有写成功,但是我用相同的命令写入其他可读写的寄存器,并回读检查,是OK的。
    我查阅这方面的资料很少,有那位大虾可以详细解答一下cy8c201x0系列实现IO扩展的问题吗?
    谢谢!等待着

网友A:
将端口串联LED和电阻到Vdd,试试.

楼主:
回复主题:如何使用CY8C201A0系列芯片实现I/O扩展

换了端口LED的接法后,LED一直常亮,写入0后,仍然没反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