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编码器如何使用到cypress芯片中

楼主(2008-09-02):
光电编码器是用counter来计数吗?那A、B两相的相位如何检测?

网友A:
A、B两相的相位用于判断正转和反转

网友B:
A发生下降沿触发时,判断B 的电平

如果为高为正转,如果为低为反转。。。

俺用这个一般都是软件扫描检测,连中断都省了。。。

楼主:
那速度怎么测量出来呢?

用timer模块?

网友C:
用户模块不是万能的,PSoC也不是万能的

用户模块不是万能的,PSoC也不是万能的。

PSoC能减少工程师许多的工作,但是让有水平的工程师们省力,省时。它并不意味着那些低水平的工程师使用了PSoC就能设计出好的东西。

没有扎实的8位MCU的基础是用不了PSoC的。做电子工程师没有捷径可走,只有认认真真从基础开始,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断学习和实践。

网友B:
LS发言精辟,呵呵PSOC不是灵丹妙药

楼主:
请教3楼

怎么用软件扫描到上升沿下降沿?不用中断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