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听大家对Cypress PSoC的工具的想法

楼主(2008-09-04):
使用过PSoC工具的朋友们,很想听听你们使用了以后的感想,当然也欢迎你们的建议。

网友A:
我也想听听

主要用在什么系统里面啊,多少钱一片,成本高吗?

网友B:
有没有人想发表一下想法呀?

网友C:
想发表,但是一直在等开发板

如题噢~~~要实际用了才好发表意见。

网友D:
回复主题:听听大家对Cypress PSoC的工具的想法

好像推广的力度不够啊

网友E:
cypress psoc 在中国的推广力度好象不够呀

cypress在中国的推广力度好象不够呀,如能象microchip 、nec等就好了

网友F:
推广方式不同而已

PSoC的推广方式比较想自上而下的推广方式,这种方式效率比较高
而STM32的推广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推广方式,效率比较低,代价比较高

建议Cypress把开发工具价格降到100RMB以下,现在早就不是靠开发工具赚钱的时代了,而且按照成本,也确实可以到100RMB以下。
STM32,LM,C8051F都有了100RMB以下的开发工具了,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厂家适应这个“潮流”。

网友G(2008-10-06):
送的一个C编译器还要收钱!BS之……

网友H:
整合

Sorry,刚刚不小心发错了。
我在开发时,仅使用了USB-Bridge和MiniProg,如果能把这两个工具整合到一起,就更方便了。既能在系统编程,又能在系统调试,不用来回拔插工具了。

网友B:
10楼的建议很好

网友I:
牛刀兄帮忙呼吁一下公司研发方面10楼的建议

谢过

网友J:
7楼兄弟的建议好

7楼兄弟的建议好,本来开发工具一个公司也就一两套,但IC就不同了,只要用了此IC的产品都得用这IC,数量级不同啊

网友K:
同意七楼的建议

网友L:
CYPRESS

编程器是很便宜的人民笔100多。仿真器就贵了我们公司买了一套话了4000块左右。不同IC还要不同的仿真头。仿真器我拆开来看过有一颗FPGA挺复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