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使用CY3215-DK的几点困惑

楼主(2008-09-07):
AC, ni, ic, ev, PSOC
听人介绍psoc不错,我也看了一些相关书籍记资料,下载了软件试了试觉得确实有特点值得好好学习,向一位老师借了一套CY3215-DK想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,但是其过程一点都不顺利,感觉不管是写书的人还是写《ICE Cube Kit Quick Start》的人虽然很专业很N,可是一些细节的不足动摇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些不错的印象,不知是否本人太过愚钝的缘故,下面将一名初学者遇到的几个问题罗列在下面,希望能得到解答:

1.我找那位老师借CY3215的时候发现有一套CY3215的Legacy Foot插头被学生搞断了一根针,另外还有几根细针是歪的,于是我就上了心,以免发生类似的情况,仔细看了ICE Cube Kit Quick Start这张套件的随机彩页说明,发现里面并没有一站式的Legacy Pod、 Legacy Mask及 Legacy Foot 的装配顺序及注意事项,并没有ZIF插座的用法,作用,也许有人认为我说的是多余的话,可是如果有一站式的指导,怎么会发生上述的Legacy Foot插针被学生搞断的情况呢?由于彩页中没有这些说明,作为一名新手肯定是瞎试,付出代价就是必然的了。我为了避免发生这种错误和代价,下载了相关的、应用笔记和查阅了面世的psoc的2本中文书,可惜都没有找到,如不是本人还稍有一点常识,说不定也会重蹈覆辙。当然也不排除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。
2.我在顺利的试了ASM_Example_BLink_LED这个例子程序在线仿真之后,我接着想试试将程序烧录到MiniEval 上的29466里面芯片里面,看看实际的效果,但是我无奈地发现MiniEval并没有使用说明,中文书里面也没有。最多只是在应用笔记里面给出了一张原理图,难道我做一个实验也要先熟悉原理图吗?更何况按照中文书里面的讲法,将某个口和某个发光二极管连接一语带过,可是我怎么在MiniEval 找不到可以连线的插孔呢?
3. 为什么MiniEval上印有2个P01呢?那个电位器怎么用呢?
4.我下载了最新的PSoc Designer5.0之后,原来的版本example都到那里去了呢?我现在为了用example不得不又装回旧版本。

以上的这些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,不吐不快,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包涵,谢谢!

楼主:
没有人解答自己顶一下

客服都不在吗?

网友A:
回答楼主

我是从下往上看得楼主的问题,回答顺序也就这样吧,呵呵

问题4:designer4.4版本的例子,因为是放在安装目录下的,卸载以后会清除安装目录,你如果需要继续用例子,可以在卸载之前把例子考到其他目录。如果你想看designer5.0的实例,可以在start page上找到。

问题3:MiniEval上有两个P01,其中一个是引出来可以扩展或测试用的,另一个联到了电位器,关于电位器的用法,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,会有很多介绍。

问题2:不知你看到的是那个说明书,在MiniEval上LED已经连接到了IO,直接测试即可,假如使用CY3210,同样可以实现此例程,连接方式和介绍随包装有一本小册子,可以看到例程介绍。

问题1:关于装配连接方式,随包装带的彩页有介绍,关于插针保护指导,可能考虑这是常识,没有写进去,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细心,我们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您的建议

楼主:
谢谢答复

非常感谢牛刀小试版主的答复,关于问题2 我是先看的《PSOC 原理与应用设计》及《可编程片上系统(psoc)原理及实训》这二本书,我并未先看原版的应用笔记,可以说我是被这二本书误导了,这二本书均在实验验证的部分有将PX口连接到LED的说法,我却不知道你所提到的 在MiniEval上LED已经连接到了IO,所以才会有上面的误会,我在赛普拉斯网站下载了cy3210_miniprog1_18.pdfcy3210_miniprog1_14.pdf二个说明并仔细阅读了之后才彻底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