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FirstTouch不能烧写?

楼主(2008-09-09):
我自己做了一块CY8C21534的板子,但是使用FirstThouch烧写不了?

楼主:
下面是Programming的信息

楼主:
请大家帮忙看下吧

第一次使用PSOC就被打击了

网友A:
FirstTouch只支持FirstTouch板编程

它不支持一般的PSoC芯片编程.一般的PSoC芯片编程使用CY3210MiniProg.

网友B:
应该用CY3217miniprog(编程器)

楼主:
晕,被人忽悠了一把

网友A:
谁忽悠了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