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

楼主(2008-09-09):
大家好,我是学PSOC的新手,目前在做用此类芯片实现AD转换,并由串口输给计算机,但是输不出来啊,若有告知者请告知,谢谢~!

网友A:
硬件问题或者固件问题,或者上位机问题

或者连接问题

楼主:
使用PSOC有关AD,串口问题

我使用的是,PSOC的自带库里面的C_Example_ADC_UART_LCD例子,用的是CY8C29466,但是输入信号变化时,输出信号不变化。请问是否需要设置AD,串口哪些地方需要特殊设置?谢谢!

网友B:
PSOC的自带的C_Example_ADC_UART_LCD例子不需要再作任何设置

请问你是在什么板子上做这个例子的测试?
你说的输出信号不变化是指LCD还是UART?
PC端UART的串口号设置是否正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