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有关AD,UART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10):
大家好,我是一个新手,我使用的是,PSOC的自带库里面的C_Example_ADC_UART_LCD例子,用的是CY8C29466,但是输入信号变化时,输出信号不变化。请问是否需要设置AD,串口哪些地方需要特殊设置?谢谢!

网友A:
PSoC自带的C_Example_ADC_UART_LCD例子不需要再作任何设置

请问你是在什么板子上做这个例子的测试?
你说的输出信号不变化是指LCD还是UART?
PC端UART的串口号设置是否正确?

楼主:
AD.UART

我用的是CY3210-Miniprog1这个开发板,串口输出不变化,您说的串口设置号是什么意思?我不很明白!谢谢!

楼主:
AD.UART

是不是时钟,波特率必须符合什么特殊的要求啊?

网友A:
CY3210-Miniprog1开发板不支持串口功能

要使用CY3210-PSoCEVAL评估开发板(包括RS232电平转换芯片和LCD显示屏)才可以看C_Example_ADC_UART_LCD例子.

楼主:
CY8C210

我把这两根线TR,TX引出来,自己接到串口,与计算机通信的.

网友A:
PSoC与计算机通信要使用RS232电平转换芯片

不然通信不会成功。

楼主:
uart输出

请问UART发送是以ASCII 16进制数表示形式至UART TX端口,不能直接发送原码的16进制数至UART的TX端口吗?若能实现,怎么设置呢?

网友B(2014-07-03):
怎么这么多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