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® FirstTouch 和 CY3210 MiniProg

楼主(2008-09-11):
关于PSoC® FirstTouch 和 CY3210 MiniProg

 PSoC® FirstTouch 的下载线和CY3210 MiniProg功能一样吗?

可以代替CY3210 MiniProg?

谢谢

网友A:
这两个功能不同

假如您主要用于捎些程序,建议还是使用miniprog,虽然FirstTouch的Bridge功能和miniprog功能类似,但在出厂时保证能对扩展卡做烧写,对于其他型号,理论上可以,但还要其他方面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