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ockwave Flash Object文件用什么打开啊

楼主(2008-09-12):
刚下载了PSOC的培训内容 但是发现里面的Shockwave Flash Object文件用IE打不开 请教各位 要用什么打开 到哪里可以下载?

网友A:
你可以试一试这样行不行!

扩展名是不是SWF ,它是个flash程序。
如果你IE能放网页上的Flash的话,打开IE把swf文件拖进去播放就可以了。
另外,暴风影音也可以,也可以下载一个Adobe Flash Player来打开。

网友A:
直接双击html文件就可以了

我在Cypress网上下过psoc brochure资料
我直接双击“launch_psocbrochure.html”就可以看了。
你可以试一试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直接打开player.html就可以了

楼主:
还是打不开啊

直接IE打不开
装了Adobe Flash Player也打不开啊

网友B:
你打开时IE界面的上方有没有显示阻止什么东西?

网友C:
已经搞定了。。。

哈哈,就是楼上的那个原因哈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