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SD模块会自动改变VC1、VC2、VC3分频系数

楼主(2008-09-17):
那我怎么才能保证使用CSD时,串口的波特率不变呢?

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有什么解决办法。我是想用串口把触摸按键的键值输出。

网友A:
在用串口把触摸按键的键值输出之前重新设置VC1,VC2,VC3

再调用串口程序,用串口把触摸按键的键值输出.

楼主:
VC1、VC2、VC3系数怎么设置

有库函数吗?

网友A:
不用库函数

直接设寄存器:

OSC_CR1
This register selects the divider value for variable clocks 1 and 2 (VC1 and VC2).

7:4 VC1 Divider[3:0] Internal Main Oscillator External Clock
0h 24 MHz EXTCLK / 1
1h 12 MHz EXTCLK / 2
2h 8 MHz EXTCLK / 3
3h 6 MHz EXTCLK / 4
4h 4.8 MHz EXTCLK / 5
5h 4 MHz EXTCLK / 6
6h 3.43 MHz EXTCLK / 7
7h 3 MHz EXTCLK / 8
8h 2.67 MHz EXTCLK / 9
9h 2.40 MHz EXTCLK / 10
Ah 2.18 MHz EXTCLK / 11
Bh 2.00 MHz EXTCLK / 12
Ch 1.85 MHz EXTCLK / 13
Dh 1.71 MHz EXTCLK / 14
Eh 1.6 MHz EXTCLK / 15
Fh 1.5 MHz EXTCLK / 16
3:0 VC2 Divider[3:0] Internal Main Oscillator External Clock
0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1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1
1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2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2
2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3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3
3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4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4
4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5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5
5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6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6
6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7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7
7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8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8
8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9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9
9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10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10
A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11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11
B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12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12
C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13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13
D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14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14
E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15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15
Fh (24 / (OSC_CR1[7:4]+1)) / 16 (EXTCLK / (OSC_CR1[7:4]+1)) / 16

OSC_CR3:

7:0 VC3 Divider[7:0] Refer to the OSC_CR4 register.
00h Input Clock
01h Input Clock / 2
02h Input Clock / 3
03h Input Clock / 4
... ...
FCh Input Clock / 253
FDh Input Clock / 254
FEh Input Clock / 255
FFh Input Clock / 256

网友B(2010-03-30):
这个帖子不错,值得学习

网友B:
不知道实用不实用  实践了下 似乎不灵

网友C:
应该可以啊。

网友D:
我也试了下,好像有点问题。

网友E:
又学到新东西了,
一会去试试。

网友F:
版主还会出错?

网友G:
还需重置一个寄存器,OSC_CR4, 选择VC3的时钟输入源。CSD调用SetScanMode后会自动将VC3的时钟源设置成VC2,并根据resolution和scanspeed设置相应的VC1,VC2,VC3

网友H:
好早的帖子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