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 GPIO驱动能力?

楼主(2008-09-18):
PSOC GPIO低电平的驱动能力强还是高电平的强?

DATA SHEET上数据表示的应是低电平的驱动能力强,不过为什么CY的DEMO板上都是用高平驱动呢?

谢谢!

网友A:
PSOC GPIO低电平的驱动能力强

可以达到25mA。CY的DEMO板上LED都是小电流的,所以无所谓高低电平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