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ok up table ?

楼主(2008-09-18):
<基于PSoC的步进电机控制>视频教程中,关于数字模块的描述中有look up table, 这里的look up table是指什么?

网友A:
我是这样理解look up table

我也看了这个视频教程!
look up table中文应该是“对照表”、“查阅表”的意思,
在电脑术语里实际上它是一种数据结构,是一种数据逻辑及关联阵列。
这个里面应该是对输出信号具有逻辑运算(相与、与非、或非)的功能阵列。
呵呵,我是这样理解的!!!
:)

网友B:
LUT是Look-Up Table的缩写

它是一个二值运算器,可进行与、或、非等16种运算。

楼主:
这个二值运算器可以编程吗?如何操作?

楼主:
没有看到psoc有门级的编程的操作阿!?

网友C:
在图形中操作的吧

他是可以在图形界面中连线的啊 不是编程程的吧

楼主:
这是二值运算器?

这是二值运算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