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press的开发思考

楼主(2008-09-22):
cypress 目前主要是速度太慢,数字何模拟模块太少,仿真器贵且不兼容

网友A:
请教楼主

请教楼主,请问您看到的哪家的数字和模拟模块比较多,我们学习一下,谢谢

网友B:
关于速度慢的问题,主要看是什么应用了

恐怕不能把DSP和8位的PSoC放在一起比,用途不同,性能自然不同。
模拟与数字模块多少的问题,也是看主流应用市场的需求而定的。
楼主是做什么行业的?或许考虑一下其他的应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