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 看看:GPIO 为什么不能产生中断

楼主(2008-09-23):
GPIO, DM, ic, ps, ge
为使 PORT_0_1 按键 产生中断,我设置了
SELECT:AnalogInput;
Drive:Pull down;
Interrupt:RisingEdge
主程序里 设置了
         PRT0IE=0X02;
    CPU_F=0X01;
    PRT0GS=0X02;

         //PRT0DM2=?
         //PRT0DM1=?
         //PRT0DM0=?
         //PRT0IC1=?
         //PRT0IC0=?
当有按键的时候,希望跳到PSoC_GPIO_ISR()执行响应的程序 为什么不跳转呢,
初接触PSOC,望高手指点

楼主:
帮帮忙啊...

帮帮忙啊...

网友A:
第一个设置就错了

不是AnalogInput,而应该是digitalInput.

网友B:
boot.asm里有没有修改?

需要在PSoC_GPIO_ISR前加个下划线
如:
    org   1Ch                      ;GPIO Interrupt Vector
    ljmp    _PSoC_GPIO_ISR
    ret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