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步进电机驱动文档的疑问?

楼主(2008-09-24):
AN43679-步进电机驱动中,数字模块的连接图设置了全局输出总线,没有确定pin脚,见附图。是不是要进一步确定指向哪一个pin脚? 例如GOE2可以连接到PORT_0_2和PORT_2_2两个PIN,应该确定一个PIN吧?有些疑惑!

网友A:
是的,应该确定一个PIN

确定一个PIN可以在这个图上确定,也可以提高设置寄存器确定.

楼主:
也可以提高设置寄存器确定?

 提高设置寄存器确定? 什莫概念?

楼主:
提高设置寄存器确定? 什莫概念?

楼主:
板主,如何使用寄存器设置啊?

网友A:
也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确定

楼主:
那个寄存器? 请说的详细一点!

楼主:
cy的技术支持怎末这个样子阿

网友B:
如图设置引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