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否用一片27443对8各引脚分别使用比较器?

楼主(2008-10-06):
我有八个变动的脉冲信号,需要同时输入八个引脚进行处理,但是每个脉冲信号都不是规则的0v或5v电平,我希望使用比较器,当电平高于我的设定值是就拉到5V,低于设定值时就降到0V.这样方便我进行逻辑运算。可是我发现27443最多只能安放4个比较器模块,不知道是否有达人知道,如何在一片27443上同时使用8个比较器,该如何配置?谢谢!

网友A:
目前只能用4个哦

据我了解 目前最多只能安放4个比较器模块 虽然它有12个analog blocks,但是因为只有CT 才能驱动比较器输出bus 所以12个blocks 被分成3个column后就只有4个能安放CmpLP了
非要用8路脉冲信号? 用两片PSoC 吧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