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斑竹:PSOC的带通滤波器采样频率设置存在问题

楼主(2008-10-07):
器件:27443
模块:带通滤波器
应用目的:对一3KHZ的方波进行带通滤波,以生成近似正弦波。
描述:
    使用带通滤波器的配置向导,中心频率为3Khz,带宽120hz,此时,我将采样频率设置为100Khz(过采样率33.33),点Aplly后保存,生产应用后,测试发现滤波效果极差。再进入配置向导,发现上次设置的其他参数都没有变,但采样频率却被默认为20KHZ,此时过采样率仅6.67,波形不差才奇怪呢。因此怀疑采样频率这项配置没有起作用。
   通过设置C1,C2,C3,C4的指令来配置成100KHZ的采样频率也没有起作用,波形仍然极差。
   但是,当设置中心频率为100hz时,采样频率可以设置在80000hz,对100HZ的方波滤波后,生成的正弦波波形比较漂亮,达到要求。再次进入配置向导,所有参数包括采样频率均不变,不会出现前面说的情况。

   请问斑竹其其他高手,如何解决?

   多谢指点!

网友A:
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,一直没找到好解决方法

CYPRESS方面AE可否多帮忙一下,谢谢

网友B:
我觉得用方波生成近似正弦波应该用低通滤波器

为什么用带通呢?带通的效果不一定比低通好吧?!

楼主:
回斑竹

这里只能用带通滤波器。

PSOC的亮点正是这些,可惜目前还没有解决。

能劳驾您以及其他cypress的雇员看看这个问题吗?

网友A:
您用的是DEDSIGNER 4.4还是DEDSIGNER 5

我以前曾经在27系列上做过类似的东西,当时没成功。我会帮忙转到cypress方面的,一个好的题目

网友:
我也用过,效果不行

我用DAC9产生10Hz的锯齿波,采样500个点,然后用低通滤波,效果还不如不用,连台阶效应都不能去除,反而把噪声加大了。

网友B:
采样频率由Analog_Column Mux选择决定,怎么会变?

网友B:
请问6楼:

既然用DAC9产生10Hz的锯齿波,采样500个点,然后用低通滤波.
为什么不直接用DAC9产生10Hz的正弦波,采样500个点,看看是什么效果.

网友:
回复8楼

我需要用锯齿波控制压电陶瓷步进,用正弦达不到步进效果,我用4.7k和104电容做得一阶RC滤波可以有效减少台阶效应,后来考虑可能是PSoC中的滤波截止频率处衰减得太快了。

楼主:
ni_labview 您好,我用的是4.4版本

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,如果器件本身就是这样的话,那就不仅仅是一个bug的问题了。

盼热心人解答,不胜感激!

楼主:
最近发现:带通滤波器向导中采样频率最高只能20000Hz

发现不管如何设置中心频率,但是带通滤波器向导中采样频率最高只能20000Hz,即便向导所提示的允许到240000Hz也没有用。

带通滤波器中的采样频率受什么限制???

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CYPRESS的雇员或者技术支持,但我希望他们能花2分钟时间,打开designer,然后设置一下BPF,看看这个问题之后,哪怕告诉我:很抱歉,我们的芯片目前只能到20000Hz的采样频率,或者直接告诉我这是芯片的bug也可以,这样我也好放弃这个项目。

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,挂在CYPRESS专门设置的论坛里,距今已经20多天了,期间也经过一些高手的关注,但“它”依然在这里嘲笑我的幼稚或无知。

我们相信,CYPRESS中国区的技术支持肯定有水平较高的热心人在的,那么就让PSOC应用者再次期盼一次。

网友A:
PSOC模拟开关电容模块最高频率也就能工作在180K左右

说的是实话,有人告诉俺的,不知道和这个关系大不大

网友B:
采样频率由模拟列时钟频率除4确定

模拟列时钟频率一般由VC1或VC2确定,你必须正确设置VC1或VC2的值并保证不会在程序运行时改变。

网友B:
你只要重新设置VC1采样频率就变了!!!

碧水长天,
采样频率不是由带通滤波器的向导决定的,而是由Analog_Column Mux选择决定,如果Analog_Column Mux选择VC1,你只要设置VC1就行了.
7楼已经有明确说明.

你是否看到,感觉到,还是想象到VC1变化了?

网友B(2008-11-11):
不知道碧水长天的滤波器的采样频率还变不变?

PSoC的亮点亮起来了吗?

楼主:
感谢PSoC_Rock、ni_labview、297178587

多谢各位的关注和帮助。

前段时间出了个长差,这两天抽时间整理了一下,问题基本解决,解决过程向大家尤其是几位关注回帖的兄弟汇报一下。

1 开关电容模块的时钟频率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;

2 带通滤波器的Q值很重要,我所遇到的问题是使用了向导默认的Q值,使得波形出现严重失真,将Q值改小后好转;

3 向导中采样频率一栏没有**功能,意思是:您上次根据向导配置好的滤波器,下次重新进入向导后,采用频率不会**,仍然需要重置,而C1、GAIN等可**(就这给我带来了较大的困扰);

若要用好LPF,BPF等,建议仔细阅读一下SCBLOCK模块的手册,这是个典型的开关电容模块,其他类如LPF等都由此衍化而来,ASCxx、ASDxx等模块的寄存器功能非常丰富,很多参数在IDE环境不能直接设置,但是通过这些寄存器操作可以变更,并且灵活运用将有非常好的效果。

我已经用PSOC实现了带通滤波、同步整流器、低通滤波等功能,慢慢地对这个芯片有了一些了解,的确很不错。

希望与各位一起进步。

网友B:
碧水长天愿意和我们大家分享成功的喜悦真的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