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SOC的AD

楼主(2008-10-08):
1. 有没有用过AD模块,读数时有时会出现错位的情况,请问啥原因?
2. 使用AD时,其外部Vref和AGND必须外部加吗?
谢谢各位!

网友A:
错位很少见,说说看

1.注意以下数据有无符号设置时,你用的是哪种AD模块.
2.基准根据你的设计要求决定,PSOC在5V供电时可选基准2.6V,4.16V.....很多 ,一般无须外部基准

楼主:
AD

DELSIG8,ADCINC12这两个AD都用过了,读数据时,有时就会出现错位,AD的内部基准在哪选择设置呢?谢谢!

网友B:
在全局资源参数里设置

Ref Mux 参数

楼主:
AD输出结果不变

各位好,我用AD的模块,AD确实工作了,但是只是输出一个值0,加输入信号,输出不改变,若有知情者请告知!谢谢!

网友B:
请把配置图和参数设置贴上来看看

网友A:
我回家若能翻到我当年设计的变送器用的程序就给你一份

就是用的ADCINC12,在27443中用的,我喝酒去了

楼主:
谢谢!

很感谢,我的邮箱是sfh_sfh@163.com

楼主:
AD关闭不了

 各位好,我的程序如下,但是AD关闭不了,一直运行,若有知者请告知,谢谢!
.......
if(DELSIG8_1_fIsDataAvailable())
      {if(addr<1000)

         {
          iResult = DELSIG8_1_cGetData()+128;
          DELSIG8_1_ClearFlag();
          addr++;
          }
       }
    if(addr>600)
           { addr=0;
              DELSIG8_1_StopAD();
            }
.....
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