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API

楼主(2008-10-14):
在PSoC Designer 5.0中,用chip level 的设计中,自己要编写的程序是哪些? 大概知道编写程序最主要的是调用函数, 我对涉及到C 语言的软件应用概念比较模糊, 可否指点一二? 谢谢

网友A:
我的牛车电脑装上PSoC Designer 5.0慢得打不开,在4.4下这么做

在PSoC Designer 4.4只要在DEVICE EDITOR下选取模块-->在INTERCONNET VIEW下放好模块-->applicationeditor下build以下即可生成每个模块的API,之后在C程序中调用即可

楼主:
谢过

我摸索一下 有问题还要来请教哦 特别楼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