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IO口

楼主(2008-10-15):
GPIO, pi, IO, gp
我想用P1口输出一系列的数值,如从00—FF的数值,请问应该怎样写程序呢?
谢谢!

网友A:
这么写

PRT1DR==0xXX;   //C语言下这么写

楼主:
IO输入输出

一个IO可以在一个程序内不同时刻分别作为输入,输出端口(数字)吗?
若可以,应该怎么设置?谢谢!

楼主:
感谢 ni_labview

真的真的十分感谢!

楼主:
IO数字输出输入

我的程序如下:
..........
//P1输出
PRT1DM0=0xFF;
PRT1DM1=0x00;
PRT1DM2=0x00;
......

//P1输入

PRT1DM0=0x00;
PRT1DM1=0xFF;
PRT1DM2=0x00;
但是从P1口没有数据输入进来,请问有知之者请告知,谢谢!!!

网友A:
这么做

在芯片编辑界面上设置好好I/O的驱动模式,编译之后在GlobalParams.h文件中即可看到对应的设置,在C语言中即可调用

网友B:
在PSoC Designer IDE 里还有用户的datasheet,

去看看,也许会有惊喜哦.

楼主:
谢谢

弄出来了,呵呵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