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595 做16个按键扫描

楼主(2008-10-15):
最近用PSoC和3个74hc595 做16个按键扫描,16个数码管显示时,显示正常,就是在按键时出现按键一次,多次相应的现象。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项目进度受到影响,还请高手们多多指教!小弟万分感激!

网友A:
简要描述一下你怎么用的595,如何连接的

大家尽力帮忙

楼主:
595的使用

595发送数码光的段信号和位选信号,位选信号是低电平选通,按键接在数码管的位选信号上,用数码管位选信号做按键扫描信号。

网友A:
喝多了,应该至少有3片HC595吧,方便画个简图可否

我头有点晕,想不 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