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急,急 PSOC 74hc595 做16个按键扫描

楼主(2008-10-15):
小弟最近用3个74hc595 做16个按键扫描,16个数码管显示时,显示正常,就是在按键时出现按键一次,多次相应的现象。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项目进度受到影响,还请高手们多多指教!小弟万分感激!

网友A:
搂主发错地方了,74hc595不是PSoC型号

楼主:
发错地方了?

我用的PSoC型号是CY8C24423,做16个按键和数码管显示的板子。
我的问题可能不PSOC的问题,而是问一下谁做过这样的程序,指点一下!
昨天把问题解决了,太高兴了,想了一周多了,终于解决了!

网友B:
楼主好

小弟也刚好在此碰壁了。

楼主可否把这个程序发给俺一份,分享一下你胜利的果果。

万分感谢啊!

我的邮箱是:jieruida68@126.com

谢谢!

网友C:
哈哈,哪个楼主做啊

网友B:
本楼的楼主呗

楼主已把问题解决了——“昨天把问题解决了,太高兴了,想了一周多了,终于解决了!”

所以想跟本楼的楼主请教啦。

楼主:
说一下程序思想

  最近比较忙,没来21IC,我的按键情况是这样的,有按键按下,IO口端出现595位选数码管的扫描信号,是占空比大于90%的方波;当按键是否;IO口端是高电平。
  我的思想是这样的:
  当按键按下时,IO口端出现脉冲,我的处理方法是当按键按下,在低电平时刻给按键变量加20,在高电平时按键变量减1,在按键变量是0时响应按键;也就是说,按键不释放;按键变量不为0,只有释放按键,按键变量才会减到0,才能响应按键。
   有什么不妥之处请指教了!

楼主:
改正一下,程序不便发了

  最近比较忙,没来21IC,我的按键情况是这样的,有按键按下,IO口端出现595位选数码管的扫描信号,是占空比大于90%的方波;当按键没有按下;IO口端是高电平。
  我的思想是这样的:
  当按键按下时,IO口端出现脉冲,我的处理方法是当按键按下,在低电平时刻给按键变量加20,在高电平时按键变量减1,在按键变量是0时响应按键;也就是说,按键不释放;按键变量不为0,只有释放按键,按键变量才会减到0,才能响应按键。
   程序不便发了,公司里的规定。有什么不妥之处请指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