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SoC的供电电压设置

楼主(2008-10-21):
PSoC的21334有三种电源可选,2.7、3.3、5.0。想请问下,如果我内部配置为2.7V供电电压,但实际上我加3.3V甚至5V的供电电压,会不会烧毁器件。

网友A:
24系列不会烧毁,21系列请ROCK帮忙解释,谢谢

21虽说没实验,还要注意和逻辑电平相关的I/O和芯片内部模拟模块的性能

楼主:
电池输出功率不够

我做了一个很小的系统,工作状态输出电流10mA,持续时间不超过1分钟。平时绝大多数时间处于休眠状态。我用的是2032的纽扣电池供电,但是在实际应用中,发现系统工作时,电池输出电压会被拉低到2.7-2.8V之间,结果往往是导致程序跑飞,无法进入休眠模式。所以我想,要是把内部供电配置为2.7V,但实际上依然用纽扣电池供电,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担心这样会烧毁或者导致不可预知的错误。所以想请问下高手怎么处理。

网友B:
注意在低电压时的CPU时钟

在2.7V时,CPU时钟只能是3MHz.它对你的程序有影响吗?
一种方法是设置Reset电压到2.4V,你可以试试.

楼主:
如何设置Reset电压到2.4V

请问如何设置Reset电压到2.4V,我知道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升压泵,但是21334上面没有这个引脚,我现在打算使用内部配置2.7V,外部用3V供电电路中穿个10欧姆的电阻。不知哪种方法更好些,能否给些建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