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总线MCP2515芯片PSOC驱动程序,已经测试,差应用

楼主(2008-10-22):
#include <m8c.h>        //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
#include "PSoCAPI.h"    //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
#include "mcp2515.h"

extern unsigned char SPITxBuff[8];
extern unsigned char SPIRxBuff[8];

void Dly(unsigned int di)
 {
   unsigned int di1;
   for(di1=0;di1<di;di1++);

 }

void Mcp2515Reset(void)   //MCP2515复位
   {

     PRT1DR&=~0x20;  //rest
     Dly(1000);
     PRT1DR|=0x20;

     SPIM_Start(SPIM_SPIM_MODE_0|SPIM_SPIM_MSB_FIRST);

     PRT1DR&=~0x80;  //cs=0

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SPIM_SendTxData(MCP2515_RESET);  //RESET
     PRT1DR|=0x80;  //cs=1

    }
void Mcp2515Write(unsigned char iAddress,unsigned char *iTxbuff,unsigned char iLen)//将iTxbuff数据写入iAddress地址开始iLen字节
   {
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SPIM_Start(SPIM_SPIM_MODE_0|SPIM_SPIM_MSB_FIRST);
      PRT1DR&=~0x80;  //cs=0
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SPIM_SendTxData(MCP2515_WRITE);
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SPIM_SendTxData(iAddress);
      for(i=0;i<iLen;i++)
       {
  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  SPIM_SendTxData(iTxbuff);

        }
      PRT1DR|=0x80;  //cs=1

    }
unsigned char Mcp2515ReadSta(unsigned char iStatus)   //读取两种状态寄存器用
   {
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SPIM_Start(SPIM_SPIM_MODE_0|SPIM_SPIM_MSB_FIRST);
      PRT1DR&=~0x80;  //cs=0
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SPIM_SendTxData(iStatus);
      SPIM_Start(SPIM_SPIM_MODE_3|SPIM_SPIM_MSB_FIRST);
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SPIM_SendTxData(0);
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RX_BUFFER_FULL ) );
      i=SPIM_bReadRxData();
      return i;

    }

void Mcp2515Rts(unsigned char tbx ) //请求发送缓冲? ,bit0 缓冲0 ,bit1 缓冲1  bit2缓冲2
  {
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i=tbx|0x80;
     SPIM_Start(SPIM_SPIM_MODE_0|SPIM_SPIM_MSB_FIRST);

     PRT1DR&=~0x80;  //cs=0

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SPIM_SendTxData(i);  //RESET
     PRT1DR|=0x80;  //cs=1

   }
void Mcp2515Bitmod(unsigned char iAddressm,unsigned char iMSIDH,unsigned char iDatam)   //位修改模式,参数地址,屏蔽位,数据
    {
      unsigned char ibu[4];
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SPIM_Start(SPIM_SPIM_MODE_0|SPIM_SPIM_MSB_FIRST);
      ibu[0]=MCP2515_BITMOD;
      ibu[1]=iAddressm;
      ibu[2]=iMSIDH;
      ibu[3]=iDatam;

      PRT1DR&=~0x80;  //cs=0

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   SPIM_SendTxData(ibu);

         }
      PRT1DR|=0x80;  //cs=1

    }

void Mcp2515Read(unsigned char iAddress1,unsigned char *iRxbuff,unsigned char iLen1)
   {
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SPIM_Start(SPIM_SPIM_MODE_0|SPIM_SPIM_MSB_FIRST);
      PRT1DR&=~0x80;  //cs=0
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SPIM_SendTxData(MCP2515_READ);
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SPIM_SendTxData(iAddress1);
      SPIM_Start(SPIM_SPIM_MODE_3 | SPIM_SPIM_MSB_FIRST);
      for(i=0;i<iLen1;i++)
       {
   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   SPIM_SendTxData(0);
   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RX_BUFFER_FULL ) );
          iRxbuff=SPIM_bReadRxData();

        }
      PRT1DR|=0x80;  //cs=1

    }
void Mcp2515WriteSigleReg(unsigned char regname,unsigned char regdata)
   {
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unsigned char ibuf[3];
      SPIM_Start(SPIM_SPIM_MODE_0|SPIM_SPIM_MSB_FIRST);
      ibuf[0]=MCP2515_WRITE;
      ibuf[1]=regname;
      ibuf[2]=regdata;

      PRT1DR&=~0x80;  //cs=0
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    SPIM_SendTxData(ibuf);

         }

      PRT1DR|=0x80;  //cs=1

    }

void InisMcp2515(void)
   {

     Mcp2515Reset();  //复位

     Mcp2515WriteSigleReg(MCP2515_CANCTRL,MODE_CONFIG);  //配置模式

     Mcp2515WriteSigleReg(MCP2515_CNF1,SJW1+5);    //设置CNF1

     Mcp2515WriteSigleReg(MCP2515_CNF2,0XD9);    //设置CNF2

     Mcp2515WriteSigleReg(MCP2515_CNF3,0X02);    //设置CNF3

     Mcp2515WriteSigleReg(MCP2515_CANINTE,MCP2515_RX_INT);  //设置中断类型

    }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12/2007127211926819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