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 Designer4.4简直也是个S玩意

楼主(2008-10-24):
生成的项目想重新改选一个芯片型号都做不到?

似乎竟然必须重新建立一个项目,建完项目了就再也改不了芯片型号了。。。

俺用了众多的IDE,PSOC Designer4.4不能象IAR等那样多文件显示也就罢了,但竟然还不能更改芯片型号,第一次见到这么S的东西,没话说了。。。

BS一下CY,就知道把DATASHEET嵌进去,这玩意嵌不嵌不是无所谓的事情吗?就是要嵌入,在旁边加个小按钮点一下就打开对应的手册就是了,傻乎乎的把那DATASHEET占了PC的半个屏,晕,我是看程序啊还是看你的手册啊?

好好的一个芯片创意被糟蹋成这样,晕,无语了,怪不得推广了这么多年也是了了然的结局。。。

网友A:
这样应该可以

new project->clone->选择其他型号芯片和原来project即可
克隆方式

楼主:
clone虽然也是一个解决方法,但似乎也太S了。。。

网友A:
呵呵,e只知道喝酒,这个我可没法帮你

有空儿来23号餐厅

楼主:
晕,那个MiniProg速度真TNND的够慢的。。。

尝试着烧了一下8C29446(空的MIAN函数编译后的代码),在那停了半天没反应,我还因为哪里连接错了或者是烧不进去怎么的,谁知道那是速度奇慢的原因,在那等了估计至少得有45S才能看到提示成功。

晕,PSOC开发的效率估计太神了。。。

今天好不容易抽出点空,兴致冲冲的拿出来想耍耍的,谁知道。。。

凉了半截,考虑是不是继续扔那里,让他们自己凉快去。。。

哎,富昌的兄弟和CY的蒋SIR,看着你们那诚意的眼光,我是动心想尝试尝试,可这也让俺太伤心了。。。

楼主:
SMP那个脚干什么用的?

网友A:
SMP脚是PSOC内部开升压泵功能引脚

参考CYPRESS文档中,此引脚只要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和一个电感,电容,即可将0.9V以上的低电压升压至PSOC设定工作电压3.3V或5V,试验过其最高输出能力为100ma左右。

酒到这里吧,休息一下,再喝点

网友B:
yewuyi,您是在哪里的客户?

您提的建议其实满好的.不过没有完美的东西.
我想cy会改进的.

楼主:
俺在江苏。。。

jxp_sun 哪里发财?

楼主:
TO ni_labview

呵呵,俺已经戒酒4年多了,你自己慢慢喝把。。。

不过俺当年品酒、辩酒是认真研究过的,特别是白酒。。。

网友C:
29466的ISSP大概是什么速度啊?

我没有Cypress官方的ISSP工具,无法比较,所以也不知道我自己做的工具的速度是否正常。

下面是我的工具的编程速度,确实感觉PSoC的ISSP速度比较慢(相对与其他的MCU来说),但不知道是否正常。
速度慢的一个原因,即使应用再简单,代码量再小,编程的hex文件对应的程序空间还是需要对应说选择芯片的所有Flash。

C:vsgui>vsprog -spsoc -owfs -oe -ov -i c29466.hex
vsprog(2008-09-18) by SimonQian, compiled on Oct 21 2008
URL: http://www.SimonQian.com/en/Versaloon
mail:simonqian_AT_simonqian.com

Info : psoc initialized
Info : programmer not defined, use versaloon by default
Info : Versaloon_20080905 by Simon(compiled on Oct 23 2008)
Info : chip name not defined, try auto-detecting
Warn : init mode not defined, use reset mode by default
Info : PSoCISSPProg_20080905 by Simon(compiled on Oct 23 2008)
Info : chip_id read is 0x2a00
Info : chip_name not defined, auto-detect id=0x2a00
Info : cy8c29466 found
Info : PSoCISSPProg_20080905 by Simon(compiled on Oct 23 2008)
Info : chip_id read is 0x2a00
Info : erasing chip
erasing chip |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%100| 0.09s used
Info : chip erased
Info : programming flash
writing flash |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%100| 22.69s used
Info : flash programmed for 32768bytes
Info : verifying flash
reading flash |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%100| 3.59s used
Info : flash verified for 32768bytes
Info : programming secure
writing secure |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%100| 0.33s used
Info : secure programmed
Info : verifying checksum
Info : checksum verified

楼主:
从擦除到校验结束一共需要50S左右

网友C:
hoho

看来偶做的不错哈,之后要对稳定性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测试

网友B:
yewuyi,我在上海

楼主:
PSOC是否没有乘法、除法指令!?

晕,刚开始看到号称有136条指令时还激动了一下,但翻了半天却没有找到,又在IDE下写了一个简单的C乘法验证了一下,一个8*8大约花了100多个字节,那基本肯定是没有了,呵呵,再次惘然一次。。。

另请PSOC的AE能不能讲讲,为什么刚开始建的一个C的空项目,main()里面全空,但编译这个空函数后发现,竟然直接占去了400多个字节,请问这么大的一段空间都干啥去了?就是C的初始化,似乎也用不了这么大把?一般有几十个字节就了不得了,为什么PSOC要花400多字节呢?

楼主:
IMAGECRAFT的C编译器中如何嵌入汇编代码?

asm("")是否可行?

经过验证,使用asm("nop")可以编译通过。

网友A:
就这样吧

asm("")不行,就得asm("nop"),我也土了好久才明白。

400多个字节被M8核初始化占去了。

8*8乘法器有,C语言下算32位乘除小心出错。

俺本务农,出来烧火了

楼主:
俺没看到乘法指令,何来的8*8乘法器???

为何C语言下算32位乘除小心出错?

C语言编译器有BUG ?

网友D:
是硬件的乘法器,

不用找乘法指令,要找寄存器。

楼主:
既然有硬件乘法器,那为什么以下的代码编译后有100多字节

没有乘法指令,硬件乘法器具体应用范例如何写?

void                 main()
{
//InitSys();
while(1){
        uchar x,y;
        sint z;
        x=10;
        y=5;
        z=x*y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