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 Designer5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?

楼主(2008-10-25):
build之后出现以下提示:
!E F:MYDOCU~1PSoCLIGHTD~1LIGHTD~1LIGHTD~1 oolsInvalidCompilerLicense.txt(0): ...Operation terminated. Compiler License invalid or not accessible

C:PROGRA~1CypressCommonCYPRES~2 oolsmake: *** [obj/calibration.o] Error -1

是c编译器过期?我用的是PSoc Designer5自带的c编译器,有45天试用的啊。

之前装过PSoc Designer 4.4和PSoC Express 3.0,PSoc Designer5出来之后我就把他们卸了换成5.0

重装过5.0,问题依旧。

网友A:
同问

我也是同样问题

网友B:
看一下是否是这个问题

看看

TOOLS->Option->Build->Compiler->Select->IMAGECRAFT
是否是这样选择的

网友A:
还是同样的结果

还是同样的结果,“Compiler License invalid or not accessible”

网友B:
给CYPRESS代理商那里再要个license,我就这么解决的

网友C:
关于C编译器

CYPRESS怎么连编译器都要激活,让我们学用它产品啊?

网友D:
关于C编译器

Cypress的C编译器要单独激活,否则只能用汇编吧